超级诡异的主板问题,SCSI卡和电源不兼容!!

楼主(2008-08-04):
主板+SCSI卡+电源A能顺利开机,同样配置,换上电源B通电,CPU风扇转,硬盘转,显示器没显示,侦错卡所有电压正常,双位数字灯不亮,RST灯亮!!但是一拔开SCSI卡顺利开机,进入系统用多久都没问题!!
如果先用电源B开机,然后再插上SCSI卡,也能检测到SCSI,系统完全没问题!!能顺利进入系统!!
电源B没坏!!(我找在电源厂搞电源设计的朋友帮我完整测试了一个月!!)
SCSI卡也没坏!!就是这三样东西装在一起就不行!!
cpu
硬盘

网友:
那位高手,给小弟排忧解难一下.......

网友:
无人回答啊.......

网友:
兼容不好呗

网友:
有没有正解啊?

网友:
高手都去那里了???

网友:
什么主板?
我怀疑CM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说COMS设置有问题,但是电源A开机完全没问题!就是电源B才有问题!!所以,判断不是COMS的问题!!

网友:
那你电源A不加卡能正常开机不``?
你先要确认能不能开机是卡的原因还是电源的原因~~
然后俩个东东放那看下有什么差别~`
修这种问题主要就是难在找到原因`~

网友:
电源A不加卡当然能开机!电源B也没坏!我现在就用着电源B!!就是电源B+卡不能开机!要先开机再插卡!不明白请你再看一下我是怎么说的!!谢谢~

网友:
噢意思是B电源来拨下卡才能开机``
测B电源绿线有无拉低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