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维修一例

楼主(2008-08-04):
联想F31,PM965芯片组。同行转过来的,机器脏得不行,同行也没说清楚什么问题。接电源看了一下,可以正常显示,Logo过后提示一行英文,大意是无法读取0扇区之类,换个硬盘可以进到XP启动菜单。我就告诉前台,说没什么问题,只是硬盘坏了,换个硬盘就可以了。她自己也开了看下,又来告诉我说,闪一下就没有了。我再开确实是这样,过了Logo就关机了。后来发现,原来装电池就是这样,不装电池就正常。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没有装电池。充电有短路,大电流。

    拆开后找到一只短路掉的管子,换掉就好了。发现板上全是靠右边方向全是泥,USb、1394接口里面都被泥糊起来了,可能机器掉过泥里。搞点松香水洗洗干净,晾晾干。等板子晾干了,问题也来了:没显示了,电流0.58A。

    修吧,手摸CPU冰凉,没有CPU供电,再测显卡供电也没有。这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显卡供电就可以了,因为上电过程是有时序的,CPU供电一般是最后一个输出的供电,在之前的供电没有正常的情况下,CPU没有供电是正常的。

    显卡供电由max1993输出,测1993的VDD和VCC都没有,它们由5VSUS这个电压提供,接下来我们再找5VSUS的来源,它是由5VPCU经PQ35转换而来。具体工作过程我简单描述如下,当按下开机键时,开机键给EC一个信号NBSWON#,EC把这个信号处理一下变成DNBSWON#发给南桥,南桥收到后再发出SUSB、SUSC给EC,EC再把这两个信号转换成SUSON和MAINON发到各路电源芯片,打开各路电源。这里说的打开各路电源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SUSON和MAINON和各个电源芯片的SHDN相连,第二层意思是指打开各个电源转换管,用于将3VPCU和5VPCU这样的Always电压转换成+3V、+5V、3VSUS、5VSUS。有同行把这些电压称之为后级电压,这样的说法不够严谨,但也未尝不可。

从SUSON到PQ35导通的推导过程大家自己分析,这是读图的基本功,一定要掌握。最后发现PR172电阻有一端腐蚀了,加焊了一下不着锡了,换了一个就好。

网友:
遇到进水的机子,如果没有电路图,劝大家不要接机.

网友:
接还是可以接的,烘干几小时,然后再上电,有的复杂难修,有的就好了!

网友(2010-01-15):
进水的机子接机时不需要加电,拆机把主板进水的位置清洗干净,然后再上电

网友:
真是图中自有黄金屋呀

网友:
可可不愧是广达的,时序相当的明白我也学过广达的DV1000

再看老大的贴子,受益非浅

网友:
进水机有时候真的难搞吖~楼主太强大了~进水机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拆机进烤箱~出来再说的。。

网友:
时序真的很重要,可以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弄到电路图的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贴写得非常好!对我们这些初学者相对好,咸谢楼主!

网友:
无边老师的读图能力真的很强~一点就可以把问题可能出现的地方指出来~~太强大了!晚辈学习了!

网友(2010-04-04):
是啊 进水的板子是最好修的也是最不好修的 我碰到过 洗洗就好的 也有 洗完后 cpu电压出不来的 这样的是最好修的  有的是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不亮的 就不好修了

网友:
我记得版主说过,后级电压就是指开机后才有的SUS、MAIN电压,为什么不严谨?

网友:
修机器的见多了,这么用测试卡的还是第一次,佩服

网友:
我弄过最难弄的机器是进水后,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开机过一会就不亮了,当时头疼了1个多月。

网友:
不错,检修过程很详细,要能多分析故障,理清一下思路就更好了.初学者没办法.请见谅

网友(2010-05-20):
能在线请教无边思绪问题吗?

网友:
看了这么多,头都有点晕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0-06-20):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也不是很费力 主要是资料喝思路的问题

网友(2010-08-01):
厉害,理论时序真是刚刚的,,, 现在我还是找VCC ON,其他不解 ,,,有时候想不通

网友:
你们线路图都是从哪里弄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