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07S61 电源跳

楼主(2008-08-04):
飞利浦 107S61 电源跳,继电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电压包已换过,但还是这样!请高手指教!
电源

网友(2008-12-18):
把行电路断开接个灯泡看还跳不跳,不跳可能行部分还有短路。跳可能有别的地方短路或者电源有问题,最惨的可能就是CPU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CPU的SCL、SDA电压是否正常?再查一下挂在总线上的各个IC看哪个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