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p板子不跑数

楼主(2008-08-04):
这快板子供电复位正常,就是不跑数
      按了cpu座,南北桥,情况还是一样
    刷了bios,换过IO还是不跑数
  显示00

网友:
你还没有说时钟啊?00应该是CPU没有工作,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版主进来帮帮忙啊

网友: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说下具体型号,我来也

网友:
技嘉915p啊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片技嘉915P的主板情况和这个一样,型号是:GA_81915PC DUO

网友:
各位大哥进来帮帮忙啊

网友:
供电正常?你换过CPUl了么?检查过CPU AGP 内存核心供电了么··这些供电的G级控制电压你查了么?时钟查了吗? 南北桥的HUBLINK总线你查了么?北桥到CPU的线路你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