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显示器坏了

楼主(2008-08-04):
里面的灯管一闪一闪的,每一秒闪一下

网友:
用一支好灯管代换一下,区分到底是灯管不良还是高压板不良.

网友:
送专业维修部吧 自己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請先說一下~你的LCD 廠牌 and model

沒燈管的話~就先從高压板不良~開始查~

网友:
换灯管是最麻烦的,而且不一定能换好。

网友:
换灯管难度很高的,而且也难免换后会出现亮点的

网友:
高压板不良
可以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