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70T03S D极有5V输入G,S没有输入

楼主(2008-08-04):
Q1 70T03S D极有5V输入G,S没有输入,请问是什么问题。。 黑笔接D红笔接S 阻值300多
[
]
问题

网友:
内部烧了
换一个就可以了撒

网友:
换60N03L可以吗

网友:
查管子G级线路,控制级没电压也会造成无输出的!

网友:
这个一换都连到8个角的东东上

网友:
谁有更好的答案吗。。

网友:
如果G极没电压追下线 那个IC提供电压的 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先查管子是不是好的,再查下电源管理IC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一般是要把两个12v的管子都要换了,并且要一样的。还有就是其中一个8脚管理IC坏了叶没有电压输出的,这个好像跟平衡有点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