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主板内存电压高!(已解决)

楼主(2008-08-04):
一块昂达P4D2 845主板,以前烧过内存,已经被修过,现在可以正常点亮,不过北桥比较发烫,测内存供电竟然有3.3V,仔细检查发现内存电压模块RT9173的1脚和5678脚直接短路了,估计该芯片已损坏,维修人员才会直接短路,测内存MOS管3个脚电压D级为3.3、 G极3.2、S级为3.3,是否该管已损坏?RT9173不更换会影响使用吗?本人是新手,不知从何下手,向大家请教!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该板由于前一任维修人员为了省事,在内存供电管已损坏的情况下没有进行更换,而是短接了RT9173的1脚和5678脚,这样是直接使用3.3V对内存供电,虽然可以使用,但感觉不太安全。其实问题很简单,换个内存供电管,再将RT9173 1脚和5678的短路线拆除就正常了,由于我新手,没什么经验,做起来变复杂了,看来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RT9173用来产生内存总线终端基准电压的!
如果是DDR一代的条子供电是2.5V,那么内存总线终端基准电压为1.25V
           DDR二代的条子供电是1.8V,那么内存总线终端基准电压为0.9V

一脚是主供电正常应为2.5V,5678脚为3.3V

你说的那个管子你测一下D极与S极之间有没有阻值,如果直通了说明击穿了!

网友:
先换内存MOS管看看,RT9173产生内存基准电压,在排阻上可以测到!

网友:
即使RT9173击穿
一般只会造成内存参考电压升高

不知道LZ测得的3.3V的内存电压是在哪里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的内存电压是从内存MOS管的S脚测的,同时内存槽的第7脚也一样是3.3V,进BIOS也可以看到2.5V的内存电压变成了3.3V。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大大的热心回复,内存MOS管确实已经击穿了,各个脚已全部短路,换了一只3055上去,内存电压还是3.3V,测得3个脚电压为G极0V、D极3.3V、S极3.3V,看来是外围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3.3v好像是为91,92的SDA总线数据线,SCL总线时钟线供电的。

网友(2008-12-21):
前天修一个 华硕的主板用的事 4500M的管子烧了。也是用短接1脚和4578脚。结果还是不行。后来搞几下。。北桥冒烟了。呵呵。直接扔回给客户了

网友(2009-06-12):
我也遇到过MOS管的G极为0,D、S极为3.3V,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