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认网卡,没有MAC地址

楼主(2008-08-04):
T43不认网卡,没有MAC地址,灯也不亮,改换的都换了,供电也正常。南桥也换了。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t43的正面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
网络隔离器换了没有???

网友:
怎么情况个不识网卡呢?

认得出网卡芯片型号,但始终提示“网络线已被拔出”?
还是网卡芯片本身就不能被识别出来?

如果你加焊过相关的网络设备各个焊点,而且网卡还不能识别,有可能主芯片已经坏掉,需要更换的。

网友:
请楼主说明你都换了什么了?  什么叫“改换的都换了”  是不是说该换的都换了?  那请你说说什么是该换的?

网友:
楼主应写出具体更换了些什么,大家才好回答你的问题,这个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
mac ROM可能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MAC地址芯片,隔离线圈,两个六腿二极管,包括难侨都换了。我现在想BIOS 不知道可以否

网友(2008-11-01):
我也有个x61的 mac是FF FF FF FF FF FF,手动该可以正常是用

网友:
我以前的R40新买不到3个月就总显示网线被拔出
后来到客服免费换的主板
呵呵

网友:
超时不能编辑了.补上一句

MAC ROM芯片若是U33.AT24c64.建议楼主更换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如果是我 就直接换外置网卡

网友:
首先纠正一个问题!
BIOS里的MAC地址不是没有!是根本没有识别到网络适配器!
如果是MAC地址掉了,BIOS最下面的位置是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IBM 的网络部分 是最好修的
你看看 那个网卡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吗
现在的机子能进XP吗   还有就是要换一下那个 93C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