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e210882主板检测卡代码跑E1报警如何修?急!

楼主(2008-08-04):
intel e210882主板检测卡代码跑E1报警如何修?急
主板

网友:
你换一根内存试试

网友:
e1也和C1性质是一样的!特要检查内存供电部分!在看看内存时钟发出信号没有!
不过内存的主板太好修了!查查北桥供电是否正常!它不正常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压一下北桥!
看是否有不正常!

网友:
c1是内存的问题吗,我是菜鸟

网友:
是开机 就E1 还是前面跑别的码 ,在E1卡住了。 要是前面跑了 都跑什么了

网友:
好像是内存自检,这都没谱,很多问题会引起内存不过

网友:
这种主板BIOS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己解决,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08-10-29):
我手上正有一块 我把内存拔掉 报错E1
我这现在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跑E9-EB-EA

网友(2009-09-23):
跑E9-EB-EA刷一下BIOS一般能好。

网友(2009-12-03):
下载了,打不一开!@??

网友:
Intel 915的主板不支持现代芯片的内存条

网友(2010-03-10):
我的代码跑C0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本来能开机的,刷过BIOS后跑E1,换回原来的BIOS也是跑E1,开不了机了

网友:
下了12楼的BIOS,刷过后跑D1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种板子最爱坏的就是I/O,BIOS,还有内存插槽旁边的大场效应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