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0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8-08-04):
宏基3600笔记本不开机,该机器让雷击了,网卡烧了,把网卡拆掉后,代码卡跑08,内存换过,各个电压都有,请问高手们,还能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
雷击的电脑。。。。一般网卡芯片。。南桥芯片坏的多。。。

你看下是不是南桥芯片坏

网友:
CPU肯定烧掉了。换一个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能跑代码换什么桥呢? 先把网卡真装好了再看   也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