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显示器行幅时大时小怎么维修?

楼主(2008-08-04):
一台联想17纯平显示器,行幅时大时小,现象就是两边同时往中间收缩一下,然后又扩大到正常,过几秒钟又这样不断重复,虚焊的地方我全都补焊过了,还是一样,请问要怎么维修呀,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看看电源是不是正常,不行看偏转线圈上的板子是不是虚焊。

网友:
不是虚焊的问题,我都补焊两次了.

网友:
楼主查查行幅调整管周边电路

网友:
用表监测一下和行幅相关的电压参数.比如,二次电压.行幅管C极电压. 行幅管B极电压.

网友:
我有一台神舟的17纯平,故障跟楼主说的一样,时大时小,换了行宽管,电容还有行场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先检测电源是否正常,如果电源正常,检测高压回路,也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造成此现象。

网友:
是不是AOC代工的,我也遇到过,都不敢掰电路板,不是虚焊,问题还是在行副控制电路和偏转回路,但是没查到

网友:
看看焊点灰 又过大电流的地方 也就是行宽周边附近 一般虚焊并且看不出来 还有行宽的供电

网友(2010-03-04):
应检查二次电源调整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