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PP355WHA电源的元件烧(已解决)

楼主(2008-08-04):
大水牛PP355WHA电源的CL1大电感边上有一个元件烧焦掉了,看不清是多少欧的电阻(应该是电阻,二极管应该不会烧吧),哪位能帮个忙看一下,位于大电感旁边的D34和D35的中间,边上还有个三极管和风扇接头。
另外在三极管的旁边有一个HT2也烧掉了,看不清了,请朋友们给看下具体型号,曾经使用导线直接导通测试,结果把保险给烧了,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请朋友们帮个忙了,谢谢,非常感谢
图片用手机拍了一下,不是很清楚,电源型号为大水牛PP355WHA,这两个地方烧会不会把保险也烧了,和风扇接头是连在一起的,先经过TH2,然后通过那个烧焦的电阻接到风扇引脚上的。

网友:
曾经使用100欧的电阻和导线代换TH2,上电后还是烧保险,查了其它元件没有查出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两个有关系,还望朋友们帮忙查查,非常感谢

网友:
不接上TH2能否启动?还烧保险吗?如果TH2的一端是接风扇的,所在电路不可能是高压或者大电流,但不排除其他元件击穿引起高压。你用万用表测一下TH2脚位的电压多少再说吧。看你那个电路,应该TH2和几个元件组成一个简单的温控电路。而且TH2能黏在整流管的散热片上都不会是高压啦。我见过很多进口电压都是用一个独立的lm339组成一个温控电路,很少坏的,而一些翻新电源都是把像你这个散热片旁边的温控电路统统拿掉。
建议你要不把风扇插座旁边的温控电路都去掉,要不重新详细的检查整个电路,比如变压器有无短路,这是很隐蔽的。总觉得烧保险丝都是高压电路的问题居多,有目的的排查吧。

网友:
谢谢大只栳,仔细查了一下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中间那个场效应管的一脚和散热片接触在一起接地了,导至短路。

网友:
这回终于搞好这个电源了吧?你都烦了两个多星期了。看你图片里电源的做工也不怎么样,烧坏元件太多的话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建议你用多些负载试验一下电源,论坛里张先生介绍的atx电源假负载就不错。电源有输出不等于正常的,电压波动等用万用表不一定能测出来。小心烧了主板哦。呵呵。

网友:
今天搞定了两个电源,烧了一大堆元件,都修得挺郁闷的,总算都修好了,在电源维修上总算迈出了一步,感谢大家,感谢这个论坛

网友:
欢迎 你加入维修行业
有苦有乐
开心一生

网友:
我觉得初级还是好修的,我这的电源太多了,上班就开始郁闷了.故障一样但坏的地方不一样.最棘手的就是尖叫(有输出,带负载更响).保护也头痛.全都是长城的P4.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