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07S7出现S形

楼主(2008-08-04):
一台飞利普107S7开机时有S形扭动现相,行辐变宽呈S形,调行辐时是S形变化。

网友:
查一查电容,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 。

网友:
检查校正电路和行幅电路.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校正电路的问题,重点查校正电容和630

网友:
首先换电源滤波电容看看,再检测行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都说得很好,是行辐电路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