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花屏求助...

楼主(2008-08-04):
一杂牌15"液晶显示器,具体故障:
1,接笔记本电脑,不论是否使用何种电源适配器,均正常工作
2,接台式主机
  A:使用原配电源(12V,3.5A),进入XP系统后,屏幕开始出现雪花点,大约过五分钟后,开始出现线条,不停向上移动,大约十分钟后,线条加密,不怎么看得清屏幕字体,一直维持不变
  B:使用新电源(12V,4A),进入XP后,屏幕开始出现雪花,大约五分钟后,屏幕开始出现不是很明显的线条,向上移动,不论多久,维持不变
3,此显示器带有有线电视接口,开启电视,不论是否使用何种电源适配器,均正常工作

一直没搞懂这到底咋回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拆开呢,想请各位高手,帮忙诊断下.

需要屏和板的参数,小弟一会拆开奉上,谢谢兄弟们!!

网友:
Hi 兄弟:

1.是你的~主机~的 顯示卡故障了

2.或是你頻率or解析度~ 調太高 ~請用 640x480 or 800x600 ; 60MHz 去test

~如果還是一樣~基本上我是認為你的Video card故障

网友:
我这有台19寸的显示器,跟你所说的故障差不多,但没有接笔记本做测试

但如果是调成了最佳分辨率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1,换过几台主机了,问题一样
2,頻率or解析度都调过,结果一样,最低最差的效果还是不行

网友:
我在想会不会是如下情况:
1和2出现的问题,是否会因为本本的VGA信号口电压比台式主机的低,从而未引起不良反映,如果是信号电压过高而导致的问题,那么主要是哪一块地方坏了呢?

3说的是电视信号,接口信号那里电压应该更低了,而且是不同的解码,所以就不出现问题了

哎,小弟比较菜,只能瞎想.真正的还得兄弟们帮忙判断一下哈

网友:
因为信号电压或是电流的原因,所以会出现不同的适配器,会使显示器产生不同的反映.

郁闷,难呀

网友:
台式主机显卡
还有台式主机干扰

网友(2008-09-12):
我认为你应该用它去接另外一台台式机试下好些吧。你试笔记本与电视,我感觉没意义的。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太差了呀,带不带磁环呀/?

网友:
没见过!直接接换台主机试试,应该是有杂波干扰信号引起的!光换显卡没用,是主板上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多功能的,有一个信号切换控制电路负责电视/VGA/VIDEO灯信号的切换,较比容易出现故障,其原因是接入的设备与原设备信号干扰或静电屏蔽不良导致,当故障出现时,可认为这个外界设备不宜介入此显示器,否则经会导致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