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黑屏 已修好 又烧了

楼主(2008-08-04):
一台明基17液晶黑屏,测两个5707管了坏了,还有个bel ms 3a保险也坏了,两个管子我有,换上了,这个保险找不到,好几家电子商场都没有卖的,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直接导通我怕以后烧得更厉害,还有两个管子中间两个电容会不会跟着一起坏啊,这电容我也没有代换的,不换下它应该没事吧?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高压包的升压电容

网友:
可以用保险丝跳线短路,电容一般要换调。

网友:
1. 3A fuse 買不到? ... 這東西因該不難買吧!~
    你所需的零件~網站~因該多有賣

2.那两个电容是高压包的升压电容~~你說的因該是 .15J/100V ,這2個就我維修的經驗~還沒遇到壞過~通常是另一種電源板~0.22k/160V的會壞

3.沒fuse~你直接~"导通"~如果會燒~就是燒c5707而已!~
   就你述敘的故障~~我想你故障的C5707~那一路的FU9024 or 11P06 ~ 也換掉吧!~
   你換~C5707 x2 + Fu9024 +  导通 3A fuse

我想~因該96% ~ 你的LCD就會恢復正常了

PS:最重要的是要全面補銲~~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给你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bf6f76e5eac6.jhtml
跟老板讲一下,明基液晶显示器上用的,3A的带阻值的保险就行了

网友:
我没从网上定过东西,一般都是在我们这里的电子商城里买
机子现在修好了,保险没上,直接导通了,坏了再来吧,因为客户挺急的,呵呵
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

网友:
对了,向大家问个比较低档的问题:液晶显示器灯管供电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有时候我想试一下是不是灯管坏了~1

网友:
灯管供电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好多高压条都是通用的

网友:
那灯管只要外形相同,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吧?

网友:
用个零点几欧的电阻 就可以  最好不要大于0.3 就好  这样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这个电阻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这样好,有保护作用,呵呵

网友:
顾客回家用了几天,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这台显示器后边冒烟了
原来的保险因为没找到,所以我是直接导通的,看来现在烧得更厉害了

网友:
换上去再断就要换线圈了.

网友(2008-09-12):
楼主的维修案例也太搞笑了吧
别把东西搞爆炸了哈。了
3A的保险管没有,你见过有没得1A或2A,把它们并联就行了嘛:lol :lol

网友:
保险没有就用铜丝嘛,有一种小变压器线圈里可以拆的,很小很小的,用一根就OK,键盘线,拆开也可以呀,一根就可以了,一样保险

网友:
用铜线不保险吧,它的阻值很小啊

网友:
没有保险,就用电线直线,干吧。没事的。

网友:
上淘宝把常用的保险各买一盒 吧,也就十把块一盒,够你用上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