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A7,如何解决?

楼主(2008-08-04):
请问一下高手,我有两块华擎的845G主板,两块都是一样问题用测试卡测到的是A7的提示.点不亮!请各位指教一下在下!

一开始看到此贴还以为是经验呢,进来才看到是求助贴,所以编辑之,望楼主见谅。

网友:
按照内存不过来检修。

网友:
今天有个机器也是a7 换了6个电容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电容?换那的?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内存边上的1500 6。3 和1000 6。3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是内存供电坏了,内存供电出了问题,换电迷熔才OK,别的可能就不一可望而不一样了

网友:
A7一般是内存供电问题,查内存槽旁的COMS管供电2.5V是否正常

网友B:
是内存不过

我前几天也接了一块华擎的主板,和LZ的主板出一样的代码,是内存不过,因为华擎主板用的是AMI的BIOS,所以和AWARD的代码不一样,我那块主板经查,是一个8脚的场效应管4500M坏了,造成内存供电不正常,手上没有这个块子,用线连接其1脚与 5 6 7 8 脚,OK,华擎主板极易坏这个块子,请大家注意。

网友:
先查下内存供电,换个内存试,不行就查下内存到北桥的AD线上的电阻。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

网友:
这个问题讲的很多了,就是内存不过,可能是供电管接触不良,我以前碰到一块把供电焊下来再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接了一块华擎的主板,和LZ的主板出一样的代码,是内存不过,因为华擎主板用的是AMI的BIOS,所以和AWARD的代码不一样,我那块主板经查,是一个8脚的场效应管4500M坏了,造成内存供电不正常,手上没有这 ...

问你一下,如果是4500烧出洞来了也可以这样连吗????

网友B:
可以的,我就是把4500M拆了,然后接起来的.

网友:
换个 好点的内存测试下 看看。。。排除下 本身的 问题。。

网友:
首先看看供电,再看1.25的供电电阻的阻值,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就是把4500M拆了,然后接起来的.

这样做应急还行,长期就不行,下次就直接烧内存或槽啦。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也接了一块华擎的主板,和LZ的主板出一样的代码,是内存不过,因为华擎主板用的是AMI的BIOS,所以和AWARD的代码不一样,我那块主板经查,是一个8脚的场效应管4500M坏了,造成内存供电不正常,手上没有这 ...
问你一下,如果是4500烧出洞来了也可以这样连吗????

学修板卡 -5 骗分帖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但板上的电容是原好的呢~~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IO,,BIOS都有可能..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板上的电容是原好的呢~~那是什么问题~

那供电正常不?负载电压正常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