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做的简易BGA焊台

楼主(2008-08-04):
基本结构:

台钻架+调温电炉+1CM厚铝板+白光882风筒+数显温度表.

网友:
怎么样好用吗 ?

网友:
效果怎样!我早就想做个!不过不敢试!楼主做出来了!
我们多学习!电炉不用可以吗?

网友:
这样怎样取下GPU??

网友:
加热后用真空吸笔取下GPU是没任何问题,板不变形,那个金属圈是用来隔热的,可以拿开.现在就准备买钢网,锡球及焊膏,有过购买使用这东西经验的朋友请介绍一下,品牌及价格。谢谢。

下面的图就是所用的台钻架。

网友:
下面的电炉好像是金华出的那种,和我的咖啡炉差不多。架子象是耐热砖粘起来的。
不知道看对没有。

隔热的那个为啥不弄个方的?
那个钻架看不到。

网友:
不错不错。高人多多,我也在做。不太成功

网友:
张老师您好,那个咖啡炉就是您推荐买的,台钻架是200多元那款,架子是木头做的,隔热的那个是海南椰子汁筒锯下一段.

网友:
不知道仿制难度大不大?

网友:
想仿制一个钻架

LZ发的图位置看不清楚,角度不够理想

网友:
楼主的维修间是我见过的最整洁、干净的。。。。

没看到温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