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CER3600笔记本是否桥坏?

楼主(2008-08-04):
一ACER3600
笔记本
,刚来不加电,拆机后发现主板上网卡发黄中间并有微鼓,再量,网卡坏,拆掉,加电正常,代码一直跑,以为好了,可是过26以跟着跑个08就再也不走了,怀疑主板受雷击了,造成网卡坏并祸积南桥,高手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2008-10-24):
我也是一样的故障,没有修复,你哪进展如何,想刷bios

网友:
你刷一下BIOS看看好不好,我想跟BIOS有关

网友A:
应检查击穿芯片周围电路及芯片供电有无异常,post码08不涉及南桥问题,可能post26无法初始化这个芯片。应焊上芯片再看。仅为建议。

网友(2009-02-02):
08 使CMOS计时器作初始准备,正常的更新计时器的循环。 已向键盘发出BAT命令,即将写入BAT命令。 RAM更新检验正在进行或失灵
建议刷一下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搞难南桥了,

网友(2009-04-26):
我这也坏了一台,请问楼主有新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