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6不显示

楼主(2008-08-04):
插上电源+B为150V上下跳动在140到150V之间大概通电几分种就出图象了各路电压也正常了拔了电源再插上就都正常了过1小时插上就又是这样的故障了 量TEA1507  1脚10V再跳 我就把1507换了还是一样又换了光耦 和边上的电容 还有 单象可控硅 22NF的电容和100PF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 时好时坏的机子好的是候通点10小时也没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我3台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接在431两端的瓷片电容换掉.容量好像是223那个

网友:
已经换了啊  我那不写了吗22NF啊 就是你说的223的电容啊

网友:
取掉信号线,如果待机电压也跳,应是待机稳压控制稳压二极管的问题.如不跳,换一下与上取样并联电容试试.

网友:
请问,你说的那个100p的电容在哪个电路,我怎么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