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hilips107s7的,请各位大哥帮下忙

楼主(2008-08-04):
现象是这样的
1,亮度有点低,可调,但是调G2后,光栅亮,会把图像给盖住了,
就看不清了
亮度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关机后有彩点
亮度控制管,我也换了,数据也刷了
现在还是那样,调的要是不太亮,勉强可以用

网友:
多是像管不行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G1电路吧

网友:
G1没问题啊,-27V各电压都正常,我也没办法啊,帮个忙吧

网友:
检查一下ABL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哥们的机是什么时候出的机子?
再检查一下尾板上G2电路的三个瓷片电容: C806(103 2KV),C835(100p 2KV),C836(100p 2KV)

网友(2009-04-26):
显相管老化

网友:
不用修了S7管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