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屏有横向细条纹,有时屏中间只剩一条特别亮的亮线

楼主(2008-08-04):
有一台15寸CRT显示器,开机屏有横向细条纹,拍一拍屏中间只剩一条特别亮的亮线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咋的?
显示器

网友:
查场部分电路,有可能是场块虚焊了

网友:
我的也是,顶部就一条特别亮的线,拍拍就好了,``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自己不懂,
修电视的可以检查吗?

网友:
如果你自已懂点电路知识并有一些工具的话.这个问题自已也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一般是场输出块虚焊了.送到修家电的那.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太常见了,几乎一个月能修到5台,加焊场块就好

网友:
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场扫描部分脱焊,极个别的是场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