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462主板,CPU电压问题

楼主(2008-08-04):
VIA芯片主板,插462假负载测量

参考电压0。8V 参考电压1。65V 核电压1。65V,这三个电压全对地短路

参考电压2。5V 测量正常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换IO,搞掂了!

网友:
没高手?等了这么久,一个人都没有

网友:
:'( :'( :'( :'( :'( :'( 修主板高手

网友:
版主呢,不见的,没人能帮到我吗,我是菜鸟啊

网友:
完全短路就看MOS管有问题没,不行的话换电源管理了....

网友:
感觉应该测一下上管的S极的对地

网友:
测量一下电感处对地电阻值,看输出对地短路没有

网友:
短路就比较好查了,不行把电感断开,看那边短路就行了,如果还短路就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