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F705 S 的17"显示器,故障为800*600正常显示,B+电压87V.1024*768缩屏

楼主(2008-08-04):
一台acer  AF705 S  的17"显示器,故障为800*600正常显示,B+电压87V.1024*768缩屏.B+电压75V.查了二次升压部份的所有零件都正常.行,场IC也换了,高压包也换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我现在怀疑是数据有问题,望有数据的帮忙传一份.谢了!
             急急急!!!!!!!

网友:
1024*768时B+的电压应该有100多V吧,说不定问题还是在二次电源上。二次稳压的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给你一个数据,你试试....................

acer 705.rar

653 Bytes,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想应该不是数据问题.如果二次电压正常的话.这种问题一般出在校正电路上.

网友:
在1024*768的时侯二次电压只有75V. S脚的电阻正常,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也正常.只有行幅管的C极电压1.3V低.校正电路查了也正常啊

网友:
谢谢2楼!重新写后还是不行.
现在就是不明白,800*600时二次电源能升压87V.
                         1024*768时二次电源能升压但不到100V左右只有75V
望高手指教!

网友:
频率越高,扫描正程时间越短,同样的逆程时间,所需二次电压就应该越高.关于二次电压的检修岭南飞雪转过一个贴子"显示器开机烧行管的原因和维修经过"
写的很好你可以参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