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PCI-E笔记本诊断卡接什么样的笔记本都不行,都是FF呢

楼主(2008-08-04):
为何PCI-E笔记本诊断卡接什么样的笔记本都不行,都是FF呢

网友:
可能是 卡坏了把。。。呵呵///

网友:
因为PCIE诊断卡实际上走的是LPC总线,如果你的机型PCIE插槽上没有LPC或者LPC的定义与卡的定义不符,那它就会走FF。市面上现在卖的PCIE诊断卡都是兼容广达的机器,其它工厂出的机器只有焊线。

网友:
还是用MINI的诊断卡通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