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v-tvm 特殊故障

楼主(2008-08-04):
我的一台电脑 去年就出现过这个的问题
插上电源插头 就通电,CPU风扇转 就是屏幕没显示,无意中按了下RESET键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因为家里有2台电脑 所以就把这个有故障的电脑放了1个多月再用的时候一切正常.一直用到一个多月前故障又来了.
还是插上电源 电源指示灯亮 风扇转 就是不能自检 有时候按下RESET键可以启动 有时候按好多次也不能开机,本人有点动手能力,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建议你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一般是电源,主板电容鼓包或者内存接触不好或者不兼容导致

网友(2008-10-25):
把主板的i/o芯片  it8716f-s换一个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电脑有过我把光驱电源线拔了但是排线没拔竟然也是这个问题 还弄的我换板子也是这样 最后才知道是排线问题把排线拔了一切OK

网友:
多数是由主板上的电容鼓包或漏液使主板的电压不稳造成的,或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看一下啊
查一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