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65pe换电容换出的故障

楼主(2008-08-04):
客户那来台主机进系统黑屏,一看cpu旁边的电容全鼓了,常见故障,换过电容后加电一闪就灭了,检查发现电容正负短路了,又换了一遍电容好了,可是故障还是一样,后去掉cpu可以加电,此主板为isl6566bcb,hip6602bcb hip6601bcb
三项供电,上管和下管都换了,三个ic也换了,就是不能加负载,望各位指点迷津,先谢了

网友:
看下你换的电容与原来的电容的个头 差别大不大。

“检查发现电容正负短路了,又换了一遍电容好了” 能说下具体原因吗?

“后去掉cpu可以加电” 加CPU是什么现象?是断电,还是保护?

网友:
我处理过这种故障是重新做NB解决的。(你可以上U假负载打下到NB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