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主板问题求助!以前也有在华硕板上遇见一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楼主(2008-08-04):
主板触发正常,但开机会自动跳进COMS设置里,并跳出一提示信息.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uded,  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 Please check the system
  已刷过BIOS 并更换BIOS芯片,但问题依旧! BIOS型号 49lf002a    以前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华硕板,问题一直没解决!  望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那是主板上有个机箱开启的跳线,你把它短路了吧?找一下标Chassis open这个标注的跳线,一般在南桥旁边

网友:
呵呵,这问题很经典哦~~~我也经常遇到,一报错误就死机了吧~~~~ ,主板上有个Chassis跳线,有4个孔的,但是只插者3根针,中间少一根针!你把挨着的那两根用跳线跳上,然后把BIOS清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  今天白天在公司时没时间上网,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是的,我的有块板也是一样,不过我按照上面说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啊,看来我得换板上的针试下子,怪事了.今晚上我试过了多次,也刮了引脚,换过帽子.明天换针了.

网友(2010-03-14):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换过BIOS,跳线帽还是不行,一开机就进入BIOS设置界面出现:message confirmantion,退出后重启问题依旧,楼上说的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插上跳线不行的话,就要换南桥了,我试过,换了就好的。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相关选项,可能 是在硬件监控里边有开箱报警的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