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跑00糊涂修复记···

楼主(2008-08-04):
一块370主板··上管G级控制电压不正常 ··追线到这个三极管··请问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故障··370主板跑FF 经过检查核心供电,时钟 PG 复位都有··就是跑FF
后来仔细检查上管G级发现控制电压偏低···0.9左右··正常在3V左右··追线路到两个三极管···发现三极管电压不正常
于是拆了··拆了测试三极管是正常··于是我又装上去··开机测试··发现上管的G级别控制电压有了··开始上CPU 内存
结果都跑过来了 板子修复···

网友:
这个三极管坏了吗,你最好拆下来单独测测看是否损坏。代换:找个C、D开头的同样封装的三极管代换即可。

网友:
奇怪了···两个三极管 在上面电压不正常 我拆下来测量发现是好的··又换上去··结果又开始跑码正常了··上管G级控制电压也有了···郁闷
糊里糊涂就修好板子了

网友:
虚焊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恭喜啊,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网友:
楼主,上管G极和下管G极的控制电压一般为多少??

网友:
虚汗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