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DIY之二】 坏位颗粒补位造条

楼主(2008-08-04):
除了职业的维修,业余时间,我还是个颗粒发烧友。
维修的时候,拆下来坏位颗粒,仅坏掉1至2位。一般的师傅,随手就扔了;我总觉得还能做点什么,就攒了起来。
我喜欢拼条子,两个8位颗粒的256拼成512,花20元收来的材料,40分钟就增值50元,划得来。还有个收获:免费的空PCB。一般我留下公板的那个PCB。空PCB用来捣板用不尽的。我用来玩儿点什么吧。
维修时坏位颗粒拆下后,对照RST的列表,找到坏位,直接折掉引脚。
攒够了20多片坏位颗粒,将其中的16颗直接焊到空PCB上。反复检测几遍,确认只有折掉的引脚是坏位。再找6颗,每面3颗,用“背包法”,叠焊在原有的颗粒上。这3个颗粒的定位:每个刷新时钟组焊一颗,以期补位后数据同步。每一个补位颗粒,焊在该组中间的那个颗粒上,这样能兼顾两边的颗粒,方便引线。
将原来正规的颗粒上所有的缺位,用引线连焊到补位颗粒上。检测,在INTER主板上上通过。然后用哥俩好将焊点和引线封固。
补充说明:
1,PCB要用公板的,对颗粒的兼容性好,线路简单、明晰。
2,补位颗粒要留些好位的空脚,日后再有坏位,直接补。
3,条子的频率固定在333,这样在频率上对颗粒上下兼容。
目前,这种22颗粒的补位条,都用在自用的电脑上,运行稳定、良好。

网友:
兄弟真是高手。有图发上来大家看看哇。

网友:
我没有太好的数码相机。

网友:
兄弟是高手

网友:
他发不了图
这是假的!!

网友:
这种条子我正用着呢,要不然,我1000大毛卖您一条如何?

网友:
只有颗粒坏的区比较小的情况下才可以,我一般512M上坏的颗粒,用颗粒测试架与同位数的256M上好的颗粒在一起测试,可以通过的话一般用于修256M的条子用,256M的不行可以与128M的颗粒一起试,说不定就可以使用。但这样本身有坏区的颗粒最好不要用,长时间使用后可能会继续坏。

网友:
希望上面有更多内存基础性的知识出现.

网友:
在内存方面楼主有很高的造诣!!!!!

网友:
来个具体的教程好吗...呵呵这个看不懂

网友(2008-09-11):
你焊用   用焊铁来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