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USB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今天遇到一块854的主板,问题是USB口不能用,USB的电压正常,阻值730 。但插上U盘后,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不知从那查起了,请教各位指点下是那的问题。谢谢!!!!!!!!!!!!!!

网友:
估计是桥的事了,如果U口电压正常的话

网友:
改一下USB跳线,把5VSB改成5V试试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都是桥的问题了,我以前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的!

网友:
是桥坏了,用是PCI的USB卡用用吧。杭州24块一块,

网友:
我也决的是桥的问题  以前我有一块一插USB就蓝屏 后换桥好

网友:
那就没的修了,我们这换不了桥呀!!!哎

网友:
1、有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是依然是5V?如果不是请查电路,或自己飞线
2、看USB到桥的排阻排容,都换了,再试试
3、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先要排除电路故障,才可以决定是桥的问题否。我遇到过一个主板就是U口不可用用,供电正常,数据传输有一个是正常的,有个就对地短路,,跑线到桥的电阻那里都是这样,就不用考虑了。后来解决办法是,加个PCI 的USB卡,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