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GL 档B0 01 求解

楼主(2008-08-04):
最初,上电,南桥巨烫,换其供电,1117,排除后,跑码,但档B0  01

内存打过,电压,时钟,系统总线。。。。各阻值等,正常
CPU假负载测试也正常,核心供电,时钟,复位等等。。。

求解,谢谢

网友:
刷BIOS,原因是BIOS 资料损坏

网友:
跑BO的维修思路
B0,首先要做的是清空BIOS,然后就是重新烧写BIOS.
然后要着重查的就是内存的工作条件,AWARD的BIOS,跑B0一般都是抓不住内存,这时可以测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VCC_DDR的2.5V,,VTT_DDR的1.25V,内存的工作频率,以及内存槽上的91.92PIN的3.3V。还有就是如果在内存槽上方有通往北桥的上拉电阻的话,就一个一个的量这些排阻一端对地的二极体值,如果有明显偏大或偏小的,排除排阻故障后,可以定义为北桥。同样的,内存槽下方的负载排阻也是要打的,具体方法是用电阻档,红笔随便接连排阻VTT_DDR电压的那一端的任何位置(因为下方的负载排阻是并联在一起的),然后用黑笔逐个量另一端每个脚的对地二极体值,看有无不同的,发现相差太大的,则更换排阻。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在测内存的时钟的时候,每个DDR上都有6个时钟频率点,任何一个点有故障都会导致内存不过。

另外我还遇到过IO坏,CPU座坏跑B0的

网友:
谢谢斑主,IO坏……

谢谢

网友(2009-03-23):
我也遇到了,可惜无I/O

网友:
谢谢版主   学习了。修过一些这样问题的很多CPU 座坏的

网友(2009-12-29):
难道我板子是北桥和U座???? 北桥我压过的啊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