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RX550-128GD1 显示卡管子击穿后点不亮。

楼主(2008-08-04):
一块盈通 RX550-128GD1 显示卡,一通电,主机电源就保护。检查显卡,发觉左上角一块10N03LA损坏,手上有一片APM3055L,  直接代用后电源不再保护,测电压分别为11.68V,   1.27V,   和2.56V.可还是点不亮,还有哪里有可能损坏?

网友:
可以,用上去试试哇/最好找个一样的/

网友:
完全可以撒  只要不换1048就行了  一般的都代的起  一般我们都用9916H来代的

网友:
换了后点不亮,继续求救。

网友:
检查一下BIOS有没有出错

网友:
想在DOS下刷写BIOS, 结果提示没有显卡。

网友:
BIOS芯片是25LV512,有什么便宜的编程器能够刷写?最好还能够写主板BIOS的,请有经验的大侠推荐一个。

网友:
不亮 你应该继续检查下供电 看看是不是还有短路的

网友A:
那你量下  电感的 对地阻值 直接接地 那就恭喜你了(主芯片8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时没有没有上散热器?

有的。取下散热器是为了拍照清楚。

网友:
有3个场管 其他两个确定完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量下  电感的 对地阻值 直接接地 那就恭喜你了(主芯片88了)

还真是直接接地,,我怎么这么命苦哇!!
请问这样判断GPU损坏的直接依据是什么?

网友:
电感是给GPU供电的,接地自然是GPU挂了。本来你换3055上去是2.5V,那个是给显存供电,烧了的话应该看显存是不是有问题,可是你刷FLASH检测不到显卡就要怀疑GPU了,所以叫你检查GPU阻值

网友:
楼上说的对,恩路清晰!!!!

网友:
阻值为0才为接地只要为1都不算,对GPU而言!!!!楼主你再看表看清楚了!!!

网友:
楼主先测量一下MEMORY VCC,并打一下CHIP(1.2V左右)  MEMORY(1.8V~2.0V)的二极体。当然27MHZ的晶振,也是很有必要看一下有没有起振。用烧录器去刷与一下BIOS。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顶给像我的菜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