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复位高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ASUS  K8V-X复位高  电源IC是ADP3166I/OW83697HF南桥VT8237
内存没有供电  CPU无主供电  北桥有一个q21没有输出1。2V控制是0.9V  这几路有问题 、
应该查那个部分呢

网友:
复位高 ? 说清楚些,是哪个地方的复位高?

CPU的复位电压2.XV是很正常的。 这个板先修内存供电。 检查内存供电前,先检查VDDA 2.5V是否OK

网友:
我的这个时整体复位高     问题已解决    放了几天 我把内存管和1.2V换了不好使
有换回去  吧内存供电连的3极管重新加焊    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