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好坏测量

楼主(2008-08-04):
就没有更更准确的方法在主办上直接检测场效应管的好坏的方法了吗????

网友:
取下来测的准确啊、、、、

网友:
GS一般在板上量通的就是坏的多了.

网友:
在路测只能测得个大概,软击穿的管子根本测不出来。
所以单独测,或是替换,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论坛里面不是有写过的吗?搜索一下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