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样避免烙铁虚焊

楼主(2008-08-04):
我用936拖内存颗粒,虚焊几率很高,总要补焊好几遍,仔细看颗粒针脚上,留的焊锡很少,怎样可以多留些焊锡在针脚上呢?我用的无水乙醇+松香,配制的松香水,其他的助焊的东西没有买到。
内存颗粒

网友:
我觉得这个需要多练习,同时配合适当的工具!

网友:
用95%的医用酒精+松香,适当地补点锡

网友:
光用松香就行了。成品率高

网友:
普通1块钱的松香块+内含助焊剂的焊锡丝即可,具体使用需要自己掌握的哦

网友:
上芯片前先用刀片把氧化的引脚刮一遍,PCB焊点氧化的也要清洗,如果引脚和焊点都是好的,上松香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无水乙醇+松香,配制的松香水,应该可以。先把引脚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