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笔记本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08-04):
IBM T20笔记本按开机硬盘灯一闪无反应,更换ADP3421,ADP3410后,能开机了。出现0175报错,利用软盘解开后,进系统到windows滚动就不动了。重装系统后,能进系统,以为这下可以了。第二天开机又是到windows滚动就不动了。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在换有个3421看看还3410一起换

网友:
连电感一起换掉 试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adp3421的问题 我上次修了一个 进系统就过人死机的 换风扇 cpu 底壳 导热垫都不成 换了adp3421就好了

网友:
x像这样的就直接换板子吧兄弟 不值得修 板子也就 160可以买到了

网友:
重新换ADP3421试一下,或者把MODEL和网卡拆掉试一下,坏MODEL的很多,T20-T2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换3410,3421!!!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硬盘C区有无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