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华硕A8N-SLI主板咋做不进去系统???

楼主(2008-08-05):
请教大家,有一块华硕 A8N-SLI 的黑色主板,怎么做不进去系统?一到ghost界面就不动了。有系统的盘一到windows xp界面的时候就卡住不动了,是BIOS没有设置对还是主板坏了?硬盘是串口的,光驱是并口的。安全模式下能运行。有点晚,也得在线等。望大家讲讲给
Windows

网友:
试着在这块板上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后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只要在这块主板上,就弄不了硬盘,分区,格式化,做系统都不行,好像就是一从硬盘启动就完。cmos放电也不行,但在安全模式下能进系统。哎是不是BIOS设置???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在CMOS里把串口硬盘设置成IDE接口方式

网友:
用的 日立的 硬盘吗? 看看bios里面的硬盘设置....

网友:
可能是由于主板设计方面的原因,不支持克隆版WINXP,就像现在的P35的芯片组也是一样,试试找一个原版的XP

网友:
用光盘上的PE .然后再做GHOST JIU 可以

网友:
安全模式下能进 系统 ,说明 驱动可能不对 ,换光盘装,最好用
安装版的 ,然后装主板驱动显卡驱动,声卡驱动等

网友:
我昨天也有这么一块板,是主板不好。我给他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
先看看bios设置,改一下BIOS的IDE选项.把那个Enhanced改为.Compatible试试。
一般情况下串口硬盘没法ghost这样设置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