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给点思路啊,两块七彩虹的754主板不加电,不懂如何搞啊.

楼主(2008-08-05):
两块七彩虹的754主板不加电,别人修过的,换过IO,现在是不加电了.一般情况INTEL的不加电讨论得最多,.也懂得如何测量,可是这个是754主板,南北桥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不懂得如何测量关键点啊,我强行上电,一块是集成芯片发热了,好热.另一块是6566电源芯片烧了,我现在来不及修,想问下大伙,这两块板现在如何修啊,在下谢各位了.

网友:
NVIDIA的板触发方式也有I/O参与其中。原理其实与INTEL的大同小异,具体要相关I/O的PDF参考。

网友:
这两块主板,第一块放弃了,估计是桥坏了,第二块我换上了新的电源芯片后,还是不加电,我发现在内存与软驱接口旁边有一个1117的,我一插上电源头,就发热了,好热,.我取它下来,有5V板上,换上新的1117还是发热啊,.我量对地阻值,对地短路,我想是不是这个东西也给桥供电的啊,要是它短路,发热也说明桥也坏了呢,就像845南桥边上的1117一样呢,高手来说下子,急.

网友:
我量过它的USB没有短路,现在主要是问下子,1117为何我没成加电就发热了啊,好热.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测量1117的输出端
如果短路
那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