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L1117 RD 33 能用什么型号替换?!

楼主(2008-08-05):
如题!!请问各位高手L1117  RD 33 能用什么型号替换?!还有1117坏 如何测量!!

网友:
只要是1117 3.3V稳压输出可以,如果Vin Vref正常,Vout不正常,就是坏了,还要排除后级短路导致Vout拉低,如果1117发烫的话,一般是后级有短路,导致电流增大。

网友:
这1117可以用相同功率大小的换上去就可以了,它是一个低压差稳压器,内部有基准1。25V的电压,通过改变控制脚的两只电阻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主板常用1。5V/1。8V/3。3V都可以达到!
测试输入的电压正常,而输出阻抗正常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不够,就是它坏了,那两只电阻坏的可能少

网友:
谢谢大家了!回去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