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保存CMOS

楼主(2008-08-05):
我的一块杰灵M8I8主板,最近发现在上CD2.4,不能保存CMOS退出重启。但上C1.7能保存重启。上CD2.4的时个点了保存,回车没反应,不能正常退出CMOS重启。只有用快捷键把他重启,再看CMOS里面又是保存了的。请各位提个建议及处理办法,谢谢。

网友:
各位有没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cmos电池没电,换新电池

网友:
bios 不完全支持2.4的CPU

刷个BIOS试试呀,有可能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
把CPU频率设置低一点看看是否可以保存呢.

网友:
就是bios 不完全支持2.4的CPU,刷BIOS吧。

网友:
如果找不到新的BIOS也没事的,照样正常使用

网友:
有些板子是认U的。这点要注意了//

网友:
没见到有更新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