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正常,却开不了机!

楼主(2008-08-05):
电源各路的电压输出都正常,却点不亮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又点不亮!确定主板是好的,在群里看到PG信号不良,我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散热片下面的管ER1602CT,SB2045CT不良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电源是技展的,只看到一个KA7500C,都没大伙说的LM339.

网友:
单挂个硬盘启动电源看能否工作,启动后测量灰线电压几各路输出正常否。(并不是所有的ATX都有339这个IC)

网友:
呵呵,KA7500是单芯片的,和494加393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各路电压都正常,但就是有时点不亮主板(主板上显卡,CPU风扇都会转,诊断卡电压灯亮,没数字显示),有时却又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航嘉BS-3000P4也是一样,电源电压正常,却点亮不了P4的机,不过却可以运行P3的主机!
高手点拨一下!

网友:
很怀疑是ATX电源接口松动。。拿个镊子把所有接口夹密一点

网友A:
我的航嘉BS-3000P4也是一样,电源电压正常,却点亮不了P4的机,不过却可以运行P3的主机!
高手点拨一下!请拆开电源看看里面的电容,一定都鼓包了,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航嘉BS-3000P4也是一样,电源电压正常,却点亮不了P4的机,不过却可以运行P3的主机!
高手点拨一下!请拆开电源看看里面的电容,一定都鼓包了,换上试试,

重新仔细看了几遍,发现有个电容好像有一点点鼓包,不管好坏先换了下来,换上好的电容,再试机依然开不了P4的主机,风扇转,各组电压正常。。。。再试P3的主机,点亮开机正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