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机80G迈拓硬盘无坏道,主板认得了,就是分不了区,急!!!

楼主(2008-08-05):
一台联想机80G拓硬盘无坏道,主板认得了,就是分不了区,奇怪 了,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固件出了问题

网友(2008-09-11):
联想的有个什么联想慧盾硬盘保护系统的,把它去掉就好了

网友:
1:扫描有没有坏道?
2:如果没有坏道,在别的台式机上分区格式化,看看行不行?
3:如果可以分区格式化,就证明是联想机器设置的事情.
4:如果不可以分区格式化,就证明磁头是只读.
5:如果磁头是只读,而且是物理只读,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