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开机不亮故障

楼主(2008-08-05):
我手里现在有台A8T机器,开机电流跑到1.8左右就不跑了,拔掉内存跑到1.5就不跑了,估计是显卡没过,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挂了,另外我有点不明白的是这款机器主办本来一格6100的显卡,为什么还要插一个独立的7300的显卡板呢〉

还有个问题我手里还有台华硕的本本,故障蛮怪的,没次第一次开机键盘根触摸板都不能用,只要多从其几遍就好了
问题真怪,不知道怎么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有北桥吗?如果没有,说不定6100代替北桥,并且是集显呢?只是猜的,呵呵

网友:
7300显卡发热量太大了,容易虚焊,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是AMD的机器,只有一个nVD的芯片没看到什么北桥,不知道为什么要搞两个显卡作什么

网友:
谢谢个为好心朋友的帮助,我的机器好了是显卡脱了,加热就好了
谢谢你们朋友

网友:
A8TC 是独立显卡   你要看机器用的什么主板  A8M 是6100显卡 是集成的芯片

网友(2008-12-27):
呵呵,,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也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多开几次 键盘除摸板才能用?

把  键盘 管理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不可能有两个显卡的,一个是北桥吧。

网友:
这种机器在Vista系统下可以实现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软切换

网友(2009-04-29):
我的A8T是开机掉电,电流跑到1.16左右就掉,加焊了南桥,能用,但是只能用个1、2天就挂,。再加焊又可以,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指导下

网友:
遇到过,很可能是NV虚焊了。

网友:
北橋換掉吧~
這顆北橋經常故障!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是爱虑.可是有没有哪位朋友重作BGA后不返的?有经验的朋友讲讲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