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在线等待着急

楼主(2008-08-05):
顶星板子上假负载时都正常,上CPU时供电不正常,负载能力不行问以下负载指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管 信片都换了。

请将详细信息贴出来.如:芯片组,.CPU等
--孤帆远影

网友:
什么样的 板子,上多大的CPU

网友:
换个CPU试试,在查下VID0-VID4的线路

网友:
你就不能照上一个主板照片!多直观丫!又不需要多少时间!这样子谁也答不了!答的话!也是个大概!

网友:
首先确认每一相是否都已经正常的供电,用示波器测VCORE电感来确定,
再上CPU,并用示波器同时测VCORE,上电看是否有瞬间电压来进行缩小故障范围!
影VCORE的就几个:VID,EN,供电!你就查一下这些!

网友:
你这板子现在看来座子居多了。

上次删你贴子你还不服气,看看你现在发的贴,什么都不清楚,让人怎么帮你呢!!!最好去故障区发贴必读看看吧,在本版块置顶贴可以找到。我们也不是不近人情的。

网友:
兄弟的出发点好像不太好喔,只是为了过过瘾吗?我们都是为了本论坛的会员方便的。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管老化了啊 负载能力差  你换了供电管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