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4出现菜单已锁定如何修

楼主(2008-08-05):
一台飞利浦107S4按菜单提示锁定控制主菜单,按任何键都不能用如何修啊。
我按OK键20秒也不行,是不是得刷码片啊,请问谁修过,帮忙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按键出现问题造成的,换按键后,再按OK键就可以解决

网友:
南方天气雨水多,会造成按键里面有潮气,如果应急的话,用电烙铁加热按键应该也可以解决。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按键或许可以解决,但容易旧病复发,最好换新或拆开开关刮干净彻底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换了按键从新按OK键20秒就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