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引起死机!!!

楼主(2008-08-05):
昨天收到一块不知名的主板,
型号为915GM-L,主板点不亮了,
刷了一下BIOS,意外发现检测了
于是,继续加附件。
一切正常 ,可是正庆幸的时候,
显示器突然检测的内存的时候不动了,
’死机‘
郁闷!!!
请有志者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也有显示。
为什么检测到内存就死了,键盘也不管用!!!
难道还是BIOS的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事情 ···刷和主板年月差不多的 别刷最新版的

网友:
不知道牌子,主板只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915GM-L,已经刷过BIOS,
另一个是915GP,还没有刷呢?
麻烦有的帮忙传个过来
谢谢了!!!

网友:
BIOS没有刷对吧,你找到相同型号,版本号相同的BIOS刷进去就可以搞好的!!
这BIOS是有着严格的要求

网友:
首先内存质量要过关哦,别搞了半天最后是内存的原因了。。
其次使用高频率内存,是DDR就用400,DDR2的用667,不要上800,实测过在很多杂牌板上使用DDR2 800条子就会卡在检测内存处

网友:
主板是一代内存,
400外频,内存没坏,也换了。
可是还是一样,
而且每次不拔掉电源,可以正常使用,
一拔掉电源,就马上死机!

网友:
先测下内存供电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