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更换板解决断针问题

楼主(2008-08-05):
台式机的IBM硬盘给掉一根针,我手头上有个IBM的硬盘,不过板子的芯片不一样,外观一模一样,是否可以换板解决问题?

网友:
IDE接口 从电路板在下 IBM的标在上的角度看是上一行的最右一根针

接?你是说把那根针再焊上去吗?

网友:
到别的板上取一根针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