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芯片发热?

楼主(2008-08-05):
一块845板 供电  复位正常  主板时钟的频率也正常   加电以后摸内存时钟芯片很热的,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芯片供电正常,请高手们给点思路?

网友A:
这个帖子发的是相当的水~~
试问下:“一块845板 供电  复位正常  主板时钟的频率也正常   加电以后摸内存时钟芯片很热的,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芯片供电正常,请高手们给点思路?”
你是想修什么?诊断卡代码多少?内存时钟芯片在哪,什么型号???
845板有独立内存时钟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发的是相当的水~~
试问下:“一块845板 供电  复位正常  主板时钟的频率也正常   加电以后摸内存时钟芯片很热的,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芯片供电正常,请高手们给点思路?”
你是想修什么?诊断卡 ...

早期的845有些小厂商的板子上还是有独立的内存时钟芯片的,别的芯片组如威盛的3D主板.....但是时钟发烫不一定是时钟的问题,好多主板如462的主板时钟有的时候开机有点烫手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