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寸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画面枕形不能调!左右和宽可以!上下可以!要调整的调不了!
不需要调的部分可以调!请高手给个方向!

网友:
行幅能调吗?如果能调。那就只有枕形电路坏了。如果不懂枕形调整电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还是找一本显示器维修方面的基础书先看一下再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