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代换问题,,急,在线等啊

楼主(2008-08-05):
现在急修一块ASUS P4S8000 上的Q1   6035AL 能用什么代换,急啊,在线等,求高手快帮帮忙

网友:
谁帮帮忙啊自己顶上去

网友:
找个大小相同,看下参数只要不比原来的低就行,还有就是注意沟道问题!!!!

网友:
用3918就可以了,这个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网友:
大小相同,N沟P沟相同就行

不过我也是听人家教的,但是一直试都可以~

网友:
用K3918,K3919代换  OK

网友:
一般用在开关电源中的场效应管均为N沟道。代换时只要参数接近就可以了。顺附6035AL的资料。

网友:
我用60N03H代换上去结果CPU供电,PG 时钟正常了,可是复位只有0。8V,断短复位开关0。4V有变化,查AGP 3。3V供电只有1。5V,复位没电压,12V只有0。8V,我用AGP阻值卡测的,PCI和内存的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复位有跳变且电压偏低,查查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AGP的3.3伏供电只有1.5伏?那就查3.3伏供电这一路的相关元器件。12伏只有0.8伏?你这个12伏的电压是在哪里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就是无复位?AGP上的电压全低,别的都正常,有点不可思议。P4P800的话注意一下北桥与AGP之间的两个2054是否损坏!

网友:
不好意思我把打值卡放反了,AGP上的12V 5V 3。3V都正常,复位正常,现在只是代换了那个管之后CPU复位电压偏低,有变化

网友:
换过了也是这样啊,上下管应该没问题吧,因为CPU主供电和PG和时钟都正常了

网友:
谁来帮帮我啊,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啊,现在别的电压正常了,只有CPU复位电压偏低有变化,怎么查呢,北桥上有3.3V 1.8V 2.5V

网友(2009-05-10):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碰这样的现象,后来搞的没办法,把I/O换了,晕倒就变好,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